最近在画PSOC3的板子。请教大家电源问题

楼主(2011-07-17):
psoc3的电源引脚太多了,有点糊涂
Vboost和Vbat我都接地了
Vcca和Vccd通过电容接地了
Vdda. Vddd. Vddio0, Vddio1, Vddio2, Vddio3.这六个电源引脚可不可以都用3.3V或者5V啊?
先谢谢大家了!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啊!知道的朋友给点提示啊!要不板子画不去!:'(

网友A:
可以找一个psoc3的参考设计,照着画就简单了,呵呵

网友B:
这六个电源引脚可不可以都用3.3V或者5V啊?
可以。
PCB layout 应用笔记:http://www.cypress.com/?docID=25562
Device Datasheet 有Schematic PCB example可以参考。

网友C:
照猫画虎么

网友B:
照猫画虎么
引用 网友C:
可以照猫画虎,也可以照花猫画狸猫:lol

网友D:
参考下就好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