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家电电源IC

楼主(2011-07-17):
DX们,有没有好的用于小家电的电源IC。要能过得了EMC,EFT,SURGE...最好有设计好的DEMO可供参考。eup<0.5w
联系qq:1315873242

网友A:
小于0.5W,基本都是阻容降压的方式,

网友B:
要求太高了啊,可能做不出来的吧哎,24V开关电源估计可以做出来

网友C:
用IFX的coolset系列应该是可以做到的。

楼主:
现在去欧洲的家电产品都有STANDBY POWER的问题。为什么说很难。没FAILCHILD,ST,NXP,PI,IWATT的代理或原厂朋友看到这条消息吗?

网友A:
楼主可以取PI的网站看看,有很多参考的,而且一直宣称待机以微瓦算的

网友A:
以前出口欧洲,基本都用的阻容方式,后来有了待机要求一说,阻容很难降低到0.2w以下,所以更多的选择用PI的IC来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