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运放出现问题,请高手解决!

楼主(2011-07-17):
本人想自己用分离元件搭一个运放,可刚开始用仿真软件仿真就出现问题,请高手分析一下我的电路,到底是哪里出现问题,电路如图所示:

按照道理,2处是不应该出现波形的,但是我用示波器一看,出现下列波形,请高手看看到底为啥?!

我改了一下R3的参数可以使得此波形减小,但是还是会有,为什么呢?!

网友A:
实在闲的没事干,看看参加个保钓啊,回收南沙什么的不好吗。

网友B:
显然你的电路中各时间常数配置不合适。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老大详细说一下!

网友B:
4楼:
参考2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