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我用BQ24071,为什么电池不充电?

楼主(2011-07-17):
各位大侠:
     小弟目前在用BQ24071做一个电源管理。
     现在的情况是,用电池给系统供电是正常的,用5V电源给系统供电也是正常的。
     但5V就是不给电池充电,不知道是啥原因。
     哪位大侠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我也不知道

网友B:
1.你系统不带电,能给电池充电吗?
2.TS除了10k电阻接地,还接到别的地方吗?这里TS端是有一个电压范围的,直接拉到地可能导致工作不正常。
3.除此之外,请仔细核对是否还有跟我们参考设计不同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