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推荐一款最低成本的电源方案

楼主(2011-07-17):
5V 12V输出的,12v控制两个继电器 5V接单片机
其他要求就是待机功耗要小于0.5w,易过EMC

网友A:
PI的IC 外围简单,做个12V 0.5W的 再来个78l05够你用的了,其网站上有详细的demo,照做就可以了,重要的是易过EMC

楼主:
谢谢楼上的,但是电源芯片贵了点吧,现在1块钱的芯片BUCK方案正在使用,希望找到更好更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