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删去的电容,如何在concept HDL中删去,谢谢

楼主(2011-07-17):
发现在原理图中的电容太多,PCB中删去了,删去的是不连续的,请教如何删去原理图中对应的电容。谢谢。

网友A:
你应该先删除原理图中的电容,再更新PCB删除pcb中的电容。

网友B:
的确ls所说,反过来做都没有尝试过,一般是先改原理图,然后同步到PCB,不过allego也提供了从PCB反向更新sch方法是打开*.pcm后,有一个Design Sync的选项,里面有 import Physical就是用PCB来更新sch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