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UCOS任务里面 变量的问题

楼主(2011-07-17):
在UCOS任务里面定义的变量,并赋值后,任务执行完进入等待状态(非就绪),下次重新调度执行时候,这个任务里面的变量值能保持不变吗?

网友A:
能,因为当你把任务OS_Suspend以后,变量就保存到你当初建立任务的任务堆栈里了,当再次通过任务调度轮转到该优先级的任务时,会释放保存在该任务堆栈里的变量。

网友B:
楼上说的对,可以的

网友C(2012-03-08):
2楼正解!

网友D:
每个任务都有各自的一块堆栈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