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图中二极管的作用

楼主(2011-07-17):
如图,请问D25的作用是什么? 是作为稳压管吗? 用TVS管可以嘛? 谢谢

楼主:
对于D25要不要加限流电阻啊?

网友A:
这图真心看不懂啊。。。等楼下大神来解答

网友B:
就这么点信息,还能猜啥,就是防反、防过压呗,防过压要加电阻,不过不是加普通电阻,除非后端电流很小。用自恢复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老大,我后面的电流大概350ma, 用自恢复是什么意思? TVS管吗,输入电压为12V,那么TVS管的电压应该选多少啊

网友B:
任何压防护都要配合可断开回路的过流防护,否则最终将被烧坏。自恢复保险。

网友C:
这有点像开关电源里面的BUCK电路啊,但后面的不全,如果是开关电源的话D24整流,D25续流

网友D:
不是很懂!!!

网友E:
应该起稳压作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