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读写DS1302求救

楼主(2011-07-17):
用示波器观察写的时候波形正常,但是读的时候就无法读出正确数据,2星期了实在找不出原因来,求救!
/*************************************************
        DS1302 写一个字节
**************************************************/
void DS1302_WriteByte(uchar addr,uchar data)
{
uchar i,temp;

  IO_OUT;  //数据口设置输出模式,输出数据
  RST_0;   // RST拉低,数据传送终止
  _delay_us(10);
  CLK_0;  // 逻辑控制有效
  _delay_us(10);

  RST_1;
  _delay_us(10);
  temp=addr;

for(i=0;i<8;i++)
  {
   if(temp&0x01)
    IO_1;
   else
    IO_0;
//   _delay_us(500); //调试使用
   CLK_1;  // 上升沿写入数据
   _delay_us(10);
   CLK_0;
   temp>>=1;
  }
temp=0xaa;
IO_OUT;
_delay_us(10);
for(i=0;i<8;i++)
  {
   if(temp&0x01)
    IO_1;
   else
    IO_0;
//   _delay_us(500); //调试使用
   CLK_1;
   _delay_us(10);
   CLK_0;
   temp>>=1;
  }
RST_0;
}
/*************************************************
        DS1302 读一个字节
**************************************************/
uchar DS1302_ReadByte(uchar addr)
{
uchar i,temp;
IO_OUT;
_delay_us(10);
RST_0;
_delay_us(10);
CLK_0;
_delay_us(10);

RST_1;
temp=addr;

_delay_us(10);
for(i=0;i<8;i++)
  {
   if(temp&0x01)
    IO_1;
   else
    IO_0;
   CLK_1;
//   _delay_us(10);
   CLK_0;
   temp>>=1;
  }
_delay_us(10);
IO_IN;
temp=0;
for(i=0;i<8;i++)
  {
   _delay_us(10);
   temp>>=1;
   if(IO_GET)
    temp |= 0x80;
    else
    temp &= 0x7f;
//   _delay_us(500);
   CLK_1;  // 下降沿读出数据
   _delay_us(10);
   CLK_0;
  }
CLK_0;
IO_OUT;
RST_0;

return temp;
}
全部程序在附件里,请大侠看看,读函数哪里出问题了!期待解答!谢谢!

网友A:
网上大把的例程,LZ都已经有示波器。。。就算刚学编程,对软件不熟,
烧一个能用的例程,示波器记录波形, 然后再烧自己的,也记录波形,对比下自然能发现问题。。。

网友B:
就是这样

网友B:
我的帖子不符合要求 我去

网友C:
看看时间长短对不对。源码就没心思细看了。

网友D:
两星期,够长。。
软件找不出原因可以找找硬件原因,不用死磕软件

网友E:
我建议你可以用(xunta.so)寻TA网搜索一下,这里有很多关于AVR的**,我帮你搜了一下,结果发现有13位专家在讨论此问题,你不妨可以去看看,链接是:http://www.xunta.so/searchAuthor ... ;searchTime=6months

楼主:
谢谢 各位的回答,我继续查找!

网友F:
建议去看马潮老师的《AVR单片机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应用实践》里面的方法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