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欠压保护,电路震荡

楼主(2011-07-17):
最近在做一个欠压电路。用的是LM393做比较。小于16V,负载断电。用电源测试,一切正常。可是,用了电池一测试。出问题了。 我的负载是24个LED,共24W。
到了电源16V时候,LED熄灭,可是不过1秒钟,LED又亮起来,不过是特别暗的那种。我一测电压,发现,电源电压为17.5V. 一摸mos管。好家伙,发烫。
备注:电路中V_PRO是VCC通过电阻分压得到的。在VCC等于16V时候,V_PRO刚好等于2.5V。

想了想,有可能MOS产生了震荡。请教老手,我的原电路是否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如果可以直接修改某个参数,使震荡变小,应该改什么地方 。

如果原电路不行的话,请问是否有更加简单的电路。因为这个电路成本有考虑。

楼主:
是不是 LM393的同相输入到输出加一个电阻,即解决问题呢?如果是,请问加多大呢?

楼主:
自己顶,等待高人指点!

网友A:
最好贴你的那个MOSFET的资料看看,24个LED总的压降测一下是多少?

楼主:
那个MOS管是一个N沟道的MOS管。

网友B:
对 就是加个回差电压。。。

网友A:
Vgs 在1V左右 太低了,可能是比较器在正负输入端压差太小时输出不定导致MOSFET反复微导通,关断引起的。在比较器哪里加个滞回看看。

网友C:
说说我的看法:
1、楼主的负载电源与控制电路电源用的是同一个电源,建议分开供电更好,该电路电源问题也许就是所有问题的根源。
2、比较器LM393的输出应该采用上拉

网友D:
电池有内阻的,断开负载后它的电压肯定会上升,这时候393就乱来了。
一般是加点正反馈产生回滞,翻过来和翻过去用的是两种门槛电压就不容易振荡,就是你2楼的方法,5脚上记得串个电阻才到你的基准电压。

网友E:
不是震荡,而是蓄电池的原因,LED灯亮的时候电压是16V当切断负载的时候,蓄电池电压是会回升一点的,再加个迟滞电路就可以了,这是正常现象的

楼主:
电池有内阻的,断开负载后它的电压肯定会上升,这时候393就乱来了。
一般是加点正反馈产生回滞,翻过来和翻过去用的是两种门槛电压就不容易振荡,就是你2楼的方法,5脚上记得串个电阻才到你的基准电压。 ...
引用 网友D:

恩 。是这样的。确实是电池的内阻造成的。我在同相输入端和输出端加了一个反馈电阻。问题好多了。不过这个电阻的值不太好选,目前选了41k发现效果还行。不过窗口还是小了些。并且发现加了电阻,会导致2.5V稳压变化了。我只有 在重新确定稳压值了。

请教一个问题,为什么要2.5v稳压串个电阻到基准电压呢?基准2.5V不能直接接到LM393上吗?

楼主:
说说我的看法:
1、楼主的负载电源与控制电路电源用的是同一个电源,建议分开供电更好,该电路电源问题也许就是所有问题的根源。
2、比较器LM393的输出应该采用上拉 ...
引用 网友C:

感谢您发表意见。
1、整个电路要求才4元成本。 而这个电路中,我采用了U3 一个2.5V基准电压。应该影响不大了
2、R4应该是你说的上拉电阻吧

网友F:
V_PRO是从哪来的电压?

网友G:
我的低压保护和你的有点像,不过不是用比较器。我在低压的时候临界点出现反复关断的现象。压力啊。!

网友F:
我的低压保护和你的有点像,不过不是用比较器。我在低压的时候临界点出现反复关断的现象。压力啊。!
引用 网友G:

问题本质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