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从机通讯不成功问题请教

楼主(2011-07-17):
主机和PC用串口调试助手,可以通讯,从机和PC用串口调试助手,也可以通讯,就是主机和从机之间不能通讯!?主机单片机:STC12C5A16AD晶振11.0592从机单片机:STC11F16XE  晶振22.1184通讯波特率9600.通讯方式:主机是485+485转232模块,从机是232.谁遇到过?
两线,三线,五线都试过

232的RXD和TXD对倒
485的A,B对倒,都试过了
就是通讯不成

楼主:
怎么我的问题总是有人看没人回?
问题高深了?
还是怪异了?

网友A:
楼主的问题描述不够清晰,最好给出连线图。

楼主:
我刚才试了直接主机RXD,TXD对从机的RXD,TXD,(共地)
还是不能通讯,是否说明是程序不正确?

楼主:
也就是主单片机引脚对从单片机引脚,直接连接后,不能通讯,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B:
我刚才试了直接主机RXD,TXD对从机的RXD,TXD,(共地)
还是不能通讯,是否说明是程序不正确?
引用 楼主:

MCU和MCU直连时,应该: 主TXD<->从RXD,主RXD<->从TXD

楼主:
昨晚主机从机引脚对引脚通讯不成功是因为波特率调整时主从不一致了。今天调试,主机的485电路改为232电路,和从机232电路通讯成功。只是 为什么 主机用485电路与从机用232电路中间加(485转232模块)通讯不成功?目前分析可能还是485电路不合理,贴上来大家给看看。

楼主:
上图中的TXD和RXD位置反了。实际应用是反过来的。

网友A:
楼主的电路实在是画的太不规范了

楼主:
这是一种PCB和SCH结合的画法,比较直观。

网友C:
不会吧,这种还“直观”……:L

原理图符号规范才是最重要的,能让人(业内人)一眼读懂。
像那个U4,14PIN谁也不敢肯定是个什么玩意,有经验的人可能能猜出是同相缓冲器(但是CD系列还是74系列,HC,LS还是F?)……像U1费心思画这么复杂还不如把管脚的A,B,EN,VCC,GND等信号信息显示出来……还有我猜测这是一张A2以上图幅里剪切的局部图:lol

网友C:
两个“14PIN”都直接干掉。TXD和RXD似乎搞反了,能通信实在是很奇怪(除非不走寻常路就是喜欢这样定义)

网友A:
这是一种PCB和SCH结合的画法,比较直观。
引用 楼主:

这种“直观”是不讲究原理性的实物直观,恰恰是最不直观的。

楼主:
让专家们劈了,以后试着改改。
不过我还是觉得这样的画法,在做PCB时不容易出错,比如,引脚用错等。

网友A:
这种不容易出错的代价是容易在设计上出错,孰轻孰重应该不难搞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