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隔离电源的多路地可以接到一起吗

楼主(2011-07-17):
现在有一块隔离开关电源,有两路输出,分别为5v和18v,每一路输出各有一个地。我在一块板子上需要用到这两个电压,如果把这两路都接到板子上,因为板子只有一个公共端,那么就相当于把这两路地接在一起了。请问可以这么接吗。

网友A:
我来抢一个沙发,呵呵,这个问题要问下工程师吧。我们也是来学习开关电源

网友B:
还是要分场合吧
需要独立地的还是要分开的 没要求的可以共地
看你需求

网友C:
应该是可以的,不过你要注意这样接在一起后可能产生的干扰问题。

网友D:
可以吧 我看公司好多电源都这样接的  PS;我是实习的~~~~

网友E:
在第三块板上要用到那两个电压,应该要共地的,不共地的话除非这两个电压之间没任何关系。

网友F:
地要接一起 的,除非后面也是2个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