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同轴电缆的问题?

楼主(2011-07-17):
ad811输出端接一个75欧姆的电阻,然后接一个同轴电缆线,接完后为什么还要接一个75欧姆的电阻呢?请指教。

网友A:
终端匹配

网友B:
由于同轴电缆非理想传输线,长线传输势必引起阻抗不匹配。终端加电阻是增大负载,降低信号反射,从而达到阻抗匹配的目的。

网友C:
阻抗匹配的原则,就是保证任意一点的特征阻抗都是xx欧姆。必须全都一致,否则阻抗变化点就会产生反射,严重影响信号质量

网友D:
电子专业的大学教材里面好像有本教材是《高频电路》,买本看看,肯定功力大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