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号的过冲问题?

楼主(2011-07-18):
在使用TMS320F2812做信号通信时,控制外部的AD时候,却出现了信号在上升沿和下降沿出现过冲,很大的毛刺?这是什么原因,前后级之间的阻抗?还是连线问题啊?

网友A:
通常信号线上的过冲,说明阻抗不匹配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这种问题如何解决呢?

网友A:
我也以前做硬件开发的同事聊了一下。

通常考虑通过匹配电阻来改变阻抗匹配的问题

网友A:
同事的建议是多看看信号完整性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