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重映射后无法用JLINK调试了

楼主(2011-07-18):
我用的mdk+jlink调试stm32,用SW调试的时候把JTAG端口重映射到了spi1(pb3,pb4,pb5,pa15)。

步骤如下:
  1: 使能端口时钟,spi时钟,afio时钟。
  2: 去掉jtag映射。
  3: 映射到spi1
  4: 初始化spi1.

  然后发现CPU不停重启,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去掉JTAG映射你是如何做的,如果还需要SW调试,应当使用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ENABLE); //JATG disable
我一直是这样使用,没有出现你描述的问题。

楼主:
你好,我先用ULINK调试过,你说的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ENABLE); 这句和spi1重映射我都做好的了,是成功的,但是换了jlink以后就出现复位的问题了,已运行到重映射的地方就复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