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STM32做过USB?

楼主(2011-07-18):
最近想做个带USB的板子,芯片用的STM32F107。之前没什么经验,那位高手做过,能给些资料吗?小鸟先谢了~

网友A:
听说很复杂
弄起来蛋疼

网友B:
不是有相关的例程吗?貌似可以 改的哦,我现在也是在做103的例程,但是碰到了些问题,比较棘手.....不过之前用过107的

楼主:
3# desomond 我是对USB这个总线协议不熟。。。

楼主:
2# yinyangdianzi 不是蛋疼,是蛋碎。。。

楼主:
3# desomond 你之前用107做的时候,用先了解下USB本身那么多的东西吗?

网友C:
我这用个例子 也是网上收的 我在安弗莱开发板上试了 好用

网友C:
工程用的是MDK  不是IAR

网友B:
首先总得乍懂官方例程吧,里面胡枚举过程肯响应函数也得知道是如何工作的呀,然后才能改啊

楼主:
9# desomond 是这么说啊,所以我还在啃USB通讯协议的资料。。

网友B:
我觉得硬件程序的USB那一块ST公司都已经做好了,你只要做一些配置,中断接收数据就行了,关键是你的PC端的驱动程序,不好搞定;还有你的STM32做的是host还是dev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