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充电电路

楼主(2011-07-18):
做了一个设备的供电电路:锂电池和外部供电,没有外部电源的时候自动切换到锂电池(3.7V)供电。电路电流1.5A(峰值)。现用的方案:外部供电输入电压12V,先DCDC到5V,和锂电池并联,当外部供电给系统供电的同时也给锂电池充电,当没有外部供电时电池给系统供电。
现在的问题是,用过几次之后,锂电池竟然不能用了,冲不上电,一直是3.6V,充不上去,电池变软。

所以想加一个电池充电芯片,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案和电池充电管理芯片啊,但是在系统工作的时候,电池管理芯片在给电池充电的同时,能提供1.5A的电流吗?

网友A:
坐等高手

网友B:
TO:LZ,其实此类芯片较多,例如TI公司的:http://focus.ti.com.cn/cn/params ... eId=NODE_STRY_PGE_T

楼主:
如果不用充电芯片的话,就直接用电源冲可以吗??因为我看到我买的电池有保护电路,就是防止它过冲、过放点的保护电路,

楼主:
有一点不明白:当电池没有电的时候,我给电池充电的时候还能给系统供电吗?我看到TI的电池管理有的是800mA的充电电流,那我的系统供电的峰值电流就是1A ,那还能工作吗???

网友B:
给电池充电的电流为800mA,而系统供电的峰值电流为1A,这就意味着系统其它消耗低于200mA,当然有的电源管理芯片有动态调节电流功能。

网友B:
另外有的电源管理IC可以通过外设电阻调节充电电流的大小。

网友C:
可以试一下我司PWM型的充电IC 充电电流可达2A

楼主:
是后面的负载电路要1A 的电流,加上电池充电800mA,就是1.8A电流了,能不能做一个切换电路呢??就是只有当没有外部电源的时候采用电池

网友D:
电池这东西好脆弱,建议先看懂电池充电要求,再设计充电电路,否则你的电池用不了多久就会坏。

网友E:
看看GK6516吧,性价比高,很多客户用在1.5A电流

网友F:
用TP-4056充电电流可调至1.2A

网友G:
不就是路径管理吗,太多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