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07的问题

楼主(2011-07-18):
请教,下图中,DAC0832输出的是电流信号,OP07将电流转换成电压信号,但那图中不怎么理解,那到底是怎么转换的呢?   如何计算呢?

楼主:
恩  问题应该是在那个Iout1和Iout2引脚的输出关系,OP07就相当于是一个开环运放,当做比较器用,我再看看资料,等下发下自己的理解。

网友:
你这图对不对啊,没有电阻怎么转换成电压?

楼主:
3# 512365098 其实在9脚的RFB引脚内部已经接了一个反馈电阻,刚开始我也感觉莫名其妙的,其实就是一个反相比例放大电路,而不是比较器。

楼主:
这50分就送人啦,发帖就有分哦,:lol,晚上结贴。

网友A:
那个电阻只是防止输出悬空而已的,感觉这个电路好浪费银子哦,呵呵,就为了比较一个阀值,装上了DA,OP,有点烧钱啊,想想有没有别的简洁的办法吧。

网友:
所以说,芯片的datasheet一定要整体把握,小处着眼

网友B:
看DAC的内部结构啊

网友C:
那个电阻只是防止输出悬空而已的,感觉这个电路好浪费银子哦,呵呵,就为了比较一个阀值,装上了DA,OP,有点烧钱啊,想想有没有别的简洁的办法吧。 ...
引用 网友A:

可想而知,LZ肯定不是做产品。

网友D:
还可以再看一下OP07的速度是否和DAC0832的匹配.要让OP07反应得过来.

网友E:
OP07的速度还是够的

网友F:
楼主怎么这样啊,说好晚上结贴的,我中午看过没回就等晚上来回帖好拾点分的。。。。。。。。。。。。

楼主:
14# 不光写程序 大治哥啊  感谢你关注着帖子哦  呵呵  傍晚没事就结贴了  给你补上啦  不过权限不够啊  只可以加1分  :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