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相、 反相比例放大器中平衡电阻的作用

楼主(2011-07-18):
最近看到集成运放中的同相、 反相比例放大器,不明白其中平衡电阻的作用,书上只说是平衡电阻,真的不明白它的作用,高手帮忙指点下,谢谢哈····

楼主:
如图中的Rp

网友A:
为了减少输入偏置电流对输出电压的影响

楼主:
能说具体一点吗,偏置电流?能解释下吗?

网友B:
偏置电流可能会破坏运放的对称性

网友C:
推荐你去看一下冈村迪夫写的op放大器设计  上面写的很清楚

网友D:
减小偏置电流带来的失效影响

网友E(2012-08-02):
6# jz19900328qq

网友F:
这个也叫补偿电阻,以保证集成运放输入级差分放大电路的对称性。算是减小共模干扰

网友G:
平衡电阻是比较总要的,,,如果不平衡就会导致运放的同相和反相端不平横而导致输出的信号有很大的误差,,2端平衡后可以抵消。。。

网友H:
只有反相比例放大器要这个吧?

网友I:
这个我刚看过一个老美写的开关电源设计里面谈到了这问题,这书论坛里有下载.

网友J:
接照虚短虚断的概念`同相端与反相端的电压应该是相等的`那么与此同时`他们的对地电阻应该相等`如果不相等`按照理论上讲`他们的电压还是会差一点点`这样就会形成偏置电流`对放大器输出有作用`加那电阻就是为了让他们的对地电阻尽量相等`电压相同`

网友K:
回复 网友J:
“`按照理论上讲`他们的电压还是会差一点点`这样就会形成偏置电流”
运放的输入级是三极管或者场效应管都需要直流偏置才能工作,偏置电流就是直流偏置产生的电流吧?看下《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tyw那里有下载的。

这个电阻可以减小偏置电流和失调电流产生的零点偏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