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来的电压

楼主(2011-07-18):
自己第一次设计的电路板,使用了AD8304对数放大器芯片,上一级下一级都没有焊接,单独给芯片供电5V,为什么和电源管脚挨着的输出管脚也会出现电压,甚至能达到四点几伏,测试没有短路,电路板是低速的。求解。

网友A:
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一样,输入悬空是大忌,接上稳定电压试试。

网友B:
当然了。没有才奇怪。

网友C:
悬空管脚的电压时不确定的,下面的自己想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接了输入但是还有会是什么情况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是啊,可是接上输入输出还是没啥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B:
接了输入还有应该是什么情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