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简单电路功能

楼主(2011-07-18):
请问:附件电路功能是什么?好多DC-DC电路中,都有这样的模块!

网友A:
限幅吧,太大了或者太小了,二极管都导通

网友B:
这个是在用二极管做倍压!

网友C:
有这样的模块

网友D:
我在西门子的PLC中也看到这种电路,而且悬空的引脚在PCB布线时,通过导线引到了PCB的边缘。

网友E:
有时就时去除某种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