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4052扩展485串口

楼主(2011-07-18):
各位大侠,我用单片机的串口连接75176,得到485的AB两路输出,用这两路输出作为4052的输入,电路图如下。但是经过4052后一直没有数据输出,不知道是什么问题,VEE接错了吗?还是说用4052的方法行不通,请指点

网友A:
INH悬浮,去看看资料,要么高要么低吧?

网友B:
供电CD4052是不是要加个正负VCC呀,这个5年前也做过没有成功,后来改方案了,但一直耿耿于怀,盼下文。

网友C:
可以单电源使用的,INH要给个高电平使能。CD4052的导通内阻比较大,几百欧姆,不如用SGM4782,只有几个欧姆:

楼主:
4楼改成了什么方案? 5楼INH怎么可能给高电平?给高电平的含义是所有通道截止。我试了INH接地,还是老样子
附说明书截图,大家帮忙解读

网友D:
4052的内阻太高,要换用导通内阻小的模拟开关。

楼主:
换成两片CD4067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