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STM32功能的提问

楼主(2011-07-18):
本人用的是STM32F103,现在有一问题,望经验丰富的大侠给予指点。如引脚PA9/USART1_TX/TIM1_CH2和PA10/USART1_RX/TIM1_CH3.....如果我用了USART1_TX和USATR1_RX作为串口输入输出引脚,那么我同时用到了TIM1的通道2和通道3,这会不会相冲突

网友A:
如果你要使用它们的输入输出功能,就会有冲突。

楼主:
多谢香主如此用心,这么快就回答了。按照这种推理的话,虽然每一个引脚上都列出了很多的功能,但是如果用到了其一,就不能用其他的功能了吗?例如:PA3/USART2_RX/TIM5_CH4/ADC123_IN3/TIM2_CH4,是不是表示TIM5的通道4和TIM2的通道4不能同时用呢?

网友A:
如果你要使用它们的输入输出功能,就会有冲突。

反之,如果你不使用它们的输入输出功能,就不会有冲突。比如需要TIM5的通道4做输入输出,但TIM2的通道4不做输入输出,只做内部定时,就不会有冲突!

楼主:
哦,原来如此....唉,在做PCB板硬件设计的时候没有考虑到这一点,现在在做程序上面出了一些问题,才开始怀疑会是这方面的问题,香主经验丰富啊........这些STM32的说明文档上面有吗?我看了一下好像没有看到

网友A:
一个引脚怎么可能同时输出两种信号呢?这是常识问题。

楼主:
我可能没说明白,我的意思是这个引脚只用于输入串口信号,虽然用到了TIM1——ch2定时,但是,定时器并不用到引脚,它只用到定时作用

楼主:
本人用的是STM32F103,现在有一问题,望经验丰富的大侠给予指点。如引脚PA9/USART1_TX/TIM1_CH2和PA10/USART1_RX/TIM1_CH3.....如果我用了USART1_TX和USATR1_RX作为串口输入输出引脚,那么我同时用到了TIM1的通道2和 ...
引用 网友A:
问题补充,我用到了USART1_TX和USATR1_RX作为串口输入输出引脚,同时TIM作定时器,它不输入输出,没有用到引脚

网友A:
你用的具体型号是什么?查查它的勘误手册。

楼主:
哦,我用的是STM30F103RCT6,勘误手册在哪里可以查到的呢。。。我就是用到TIM1的时候,串口接收不到数据的,官方网站上应该会有吧

网友A:
问题补充,我用到了USART1_TX和USATR1_RX作为串口输入输出引脚,同时TIM作定时器,它不输入输出,没有用到引脚
引用 网友A:

没有用到输入输出,只要不使能定时器的输出,就不会有冲突。

勘误手册可以在ST网站查到。

网友B:
检查一下初始化的时候是否把USART1的TX和RX脚重映射到了别的引脚上。

网友C:
不错,以前有用过

楼主:
没有用到输入输出,只要不使能定时器的输出,就不会有冲突。

勘误手册可以在ST网站查到。
引用 网友A:

有点不明白“只要不使能定时器的输出”这句话,我要用到USART1_TX,USART1_Rx就必须配置GPIO,为  /***配置USART1 RX的GPIO****/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配置USART1 TX的GPIO****/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同时,我要使用TIM1,就必须要使能TIM_Cmd(TIM1, ENABLE);同时,我TIM1的TIM1_OCInitStruct.TIM_OCMode = TIM_OCMode_Timing;
    TIM1_OCInitStruct.TIM_Pulse = 65535;//CaptureVal;
    TIM1_OCInitStruct.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要使输出不使能,是要加上这句吗?TIM1_OCInitStruct.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Disable ;
对于使能输出,不是很理解,还望香主指点

楼主:
要使输出失能,是要加上TIM1_OCInitStruct.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Disable ;这句吗?难道说默认是enable,我之前是没有加的

网友D:
会 需要映射IO 到其它脚 就可以 使用二个功能

楼主:
检查一下初始化的时候是否把USART1的TX和RX脚重映射到了别的引脚上。
引用 网友B:

没有映射到其他引脚上去,用的就是原来的usart1

网友A:
你试过15楼的这个TIM_OutputState_Disable吗?结果如何?

楼主:
15楼的之前就试过了,刚才重新测了一次,还是不可以的....

网友A:
重新看了一遍所有的帖子,也没有看出来出现了什么问题,楼主位的问题只是一个理论上的问题。

楼主:
其实问题并不只是停留在理论上,现实的问题是:本人用到了usart1_tx,usart1_rx串口输入输出,即引脚pa9,pa10;同时使用了定时器1,2,3,4,5;在读取数据的时候唯有定时器1无法读取数据;单步跟踪到读定时器1的最后串口发送函数的数据依然正确,发送完后,PC依然无法接收到数据,换用串口调试助手也无法接收到数据.....在相同的条件下,跟踪了对定时器2,3,4,5的读取过程,可以读取数据....

网友A:
其实问题并不只是停留在理论上,现实的问题是:本人用到了usart1_tx,usart1_rx串口输入输出,即引脚pa9,pa10;同时使用了定时器1,2,3,4,5;在读取数据的时候唯有定时器1无法读取数据;单步跟踪到读定时器1的最后 ...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1怎么读取数据?

楼主:
哦,sorry,我的意思是,唯有使用了定时器一的时候,无法读到数据; 在使用其他定时器的时候都可以读取到想要读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