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震荡电路 谐波 频率范围 的问题?

楼主(2011-07-18):
没输入的震荡电路(靠正反馈)     书本上说 晶体管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导致了 反馈过来 丰富的谐波(然后选频)  我就不相信反馈过来的频率范围是 0~无穷大Hz 谐波(尽管 是微幅值)  .麻烦 高手 粗略告诉一下  反馈过来的 丰富的谐波的这个频率范围 是由什么决定的。 如果是晶体管自身决定。该查看 晶体管的什么参数呢?

网友A:
你可以理解为一个阶跃信号反馈回来选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是 如何 知道 这个信号 频率 范围 。   比如 极端点(随便一个震荡电路) 去弄个1000MHz选频网 那肯定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