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请问如何用单片机产生110 119等警报声?

楼主(2011-07-18):
我现在用单片机输出1KHz的方波,再用低通滤波,结果声音很难听

网友A:
警报是多少Hz的声音?直接PWM相应的频率应该就可以吧

楼主:
我先测试1KHZ都不行,有很大噪声,
不是直接驱动蜂鸣器的,是经过低通后送给CLASS D功放

网友B:
我用PIC16C54做过,报警声音,主要是变频。600赫左右。

网友C:
IO + timer即可,

楼主:
搞定了,主要是我输出的方波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