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手持机电源的设计问题

楼主(2011-07-18):
最近在开发一个手持机设备,电源路径管理我们选择的是BQ24070,做为电池充电供电路径的电源管理,ARM9内核是1.2V,外围设备是3.3V,请大家给推荐些电源管理的芯片作为从4.2V电池到1.2V和3.3V供电用的电源处理。
AC--->BQ24070------>3.3V
             |             |
             |              ---->1.2V
           锂电池

网友A:
只有3.3v和1.2V,用2个DC/DC就可以了 请给出3.3V 1.2V 最大电流,好给你推荐型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1.2V---大约500mA
3.3V---大约1500mA
对于电源设计,最大输出电流越大是不是越好?
我的意思是,我后端待载设备还没有最终敲定,如何进行电源部分的器件选型,是不是越大越好呢??
多谢指教。

网友B:
电源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望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C:
BQ24070,如果有成本需求的话,可以考虑国产芯片呀

楼主:
回复 网友C:
暂时没有成本需求,目前是样机阶段。

楼主:
还望大家指教一下。

网友A:
自己找吧

网友D:
是的开关电源的吧。呵呵。

网友E:
可以直接上TI看他们的解决方案或着选型指南  顺便再把样片给申请回来

网友F:
回复 楼主:

用BQ24070太麻烦了吧?

网友F:
回复 楼主:

用在手持设备上,锂电池供电的
4.2V转1.2V/3.3V-------FP6366(600mA),FP6367(800mA),FP6360(1A),FP6361(2A的),并不是选择电流越大越好,最好选择的电源芯片的最大电流比系统供电电流大15%-30%

网友F:
回复 网友F:
这是我的邮箱,如果需要相关资料,可以给我发邮件,huang_sun@163.com

网友G(2011-08-19):
LT3509 0.7*2两路0.7A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