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集TCP方案

楼主(2011-07-18):
以前实现TCP传输是通过购买一个TCP模块实现的,现在想直接通过MCU实现TCP传输,各位前辈能否提供一个成熟开发简单的方案。

网友A:
tcp转串口好了

网友B:
比较复杂,协议栈一般不开放的

网友C:
在MCU的特定环境,可以设法简化,自己写也没多少代码。

网友D:
要看你用什么mcu

网友C:
要看怎么简化

楼主:
应该是问推荐一款mcu

网友A:
3# yewuyi 不是挺多的么
lwip什么的

网友E:
我前段时间用LM3S8962开发了一个基于LWIP协议的HTTP WEB SEVER.
LWIP是开源的,我觉得比较容易的方法是arm cortex m3 + ucosII + lwip.
当然还有一种低成本的方案,是用PIC18f97j60这个芯片,微芯自己开发的TCP/IP 协议栈,百度一下,你懂的~

网友E:
另外串口转以太网模块的方案成本太高了,可以去周立功的官网上看看,一个模块100多,你用我上面说的PICD的方案开发一个下来成本要不了30.

网友F:
司南jj不是搞串口转以太网模块的么。看看他的推广价位LZ能不能接受。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