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HID键盘在BIOS下无法识别

楼主(2011-07-18):
      最近要做一个比较急的项目,需要使用STM32的USB模拟HID键盘,按照官方例程JoyStickMouse移植过来,进BIOS可以识别到USB MOUSE完全正常,然后将ENDP1的发送与接收大小改为8,1,修改报告描述符如下所示。修改好后,启动到Windows XP下,识别与控制均正常,可是转到BIOS下总是无法识别,确定BIOS是可以识别USB键盘的,接别的USB键盘没有问题。在网上搜索了好些天,发现也有人使用STM32的USB遇到同样的问题,也找到了一些资料,说是BIOS下的USB键盘有些特殊,需要修改Set Protocol之类的,但是不知从何下手,还望高手不吝赐教!

const uint8_t Joystick_ConfigDescriptor[JOYSTICK_SIZ_CONFIG_DESC] =
  {
    0x09, /* bLength: Configuation Descriptor size */
    USB_CONFIGURATION_DESCRIPTOR_TYPE, /* bDescriptorType: Configuration */
    JOYSTICK_SIZ_CONFIG_DESC,
    /* wTotalLength: Bytes returned */
    0x00,
    0x01,         /*bNumInterfaces: 1 interface*/
    0x01,         /*bConfigurationValue: Configuration value*/
    0x00,         /*iConfiguration: Index of string descriptor describing
                                     the configuration*/
    0xE0,         /*bmAttributes: bus powered */
    0x32,         /*MaxPower 100 mA: this current is used for detecting Vbus*/
    /************** Descriptor of Joystick Mouse interface ****************/
    /* 09 */
    0x09,         /*bLength: Interface Descriptor size*/
    USB_INTERFACE_DESCRIPTOR_TYPE,/*bDescriptorType: Interface descriptor type*/
    0x00,         /*bInterfaceNumber: Number of Interface*/
    0x00,         /*bAlternateSetting: Alternate setting*/
    0x02,//0x01         /*bNumEndpoints*/
    0x03,         /*bInterfaceClass: HID*/
    0x01,         /*bInterfaceSubClass : 1=BOOT, 0=no boot*/
    0x01,//0x02         /*nInterfaceProtocol : 0=none, 1=keyboard, 2=mouse*/
    0,            /*iInterface: Index of string descriptor*/
    /******************** Descriptor of Joystick Mouse HID ********************/
    /* 18 */
    0x09,         /*bLength: HID Descriptor size*/
    HID_DESCRIPTOR_TYPE, /*bDescriptorType: HID*/
    0x00,         /*bcdHID: HID Class Spec release number*/
    0x01,
    0x00,         /*bCountryCode: Hardware target country*/
    0x01,         /*bNumDescriptors: Number of HID class descriptors to follow*/
    0x22,         /*bDescriptorType*/
    JOYSTICK_SIZ_REPORT_DESC,/*wItemLength: Total length of Report descriptor*/
    0x00,
    /******************** Descriptor of Joystick Mouse endpoint ********************/
    /* 27 */
    0x07,          /*bLength: Endpoint Descriptor size*/
    USB_ENDPOINT_DESCRIPTOR_TYPE, /*bDescriptorType:*/
    0x81,          /*bEndpointAddress: Endpoint Address (IN)*/
    0x03,          /*bmAttributes: Interrupt endpoint*/
    0x08,//0x04          /*wMaxPacketSize: 4 Byte max */
    0x00,
    0x20,          /*bInterval: Polling Interval (32 ms)*/
    /* 34 */

0x07,          /*bLength: Endpoint Descriptor size*/
    USB_ENDPOINT_DESCRIPTOR_TYPE, /*bDescriptorType:*/
    0x01,          /*bEndpointAddress: Endpoint Address (IN)*/
    0x03,          /*bmAttributes: Interrupt endpoint*/
    0x01,          /*wMaxPacketSize: 4 Byte max */
    0x00,
    0x20,          /*bInterval: Polling Interval (32 ms)*/
    /* 41 */
}

const uint8_t Joystick_ReportDescriptor[JOYSTICK_SIZ_REPORT_DESC] =
  {
  0x05, 0x01,   // USAGE_PAGE (Generic Desktop)
0x09, 0x06,   // USAGE (Keyboard)
0xa1, 0x01,   // COLLECTION (Application)
0x05, 0x07,   //USAGE_PAGE (Keyboard/Keypad)
0x19, 0xe0,   //USAGE_MINIMUM (Keyboard LeftControl)
0x29, 0xe7,   //USAGE_MAXIMUM (Keyboard Right GUI)
0x15, 0x00,   //LOGICAL_MINIMUM (0)
0x25, 0x01,   //LOGICAL_MAXIMUM (1)
0x95, 0x08,   //REPORT_COUNT (8)
0x75, 0x01,   //REPORT_SIZE (1)
0x81, 0x02,   //INPUT (Data,Var,Abs)
0x95, 0x01,   //REPORT_COUNT (1)
0x75, 0x08,   //REPORT_SIZE (8)
0x81, 0x03,   //INPUT (Cnst,Var,Abs)
0x95, 0x06,   //REPORT_COUNT (6)
0x75, 0x08,   //REPORT_SIZE (8)
0x15, 0x00,   //LOGICAL_MINIMUM (0)
0x25, 0xFF,   //LOGICAL_MAXIMUM (255)
0x05, 0x07,   //USAGE_PAGE (Keyboard/Keypad)
0x19, 0x00,   //USAGE_MINIMUM (Reserved (no event indicated))
0x29, 0x65,   //USAGE_MAXIMUM (Keyboard Application)
0x81, 0x00,   //INPUT (Data,Ary,Abs)
0x25, 0x01,   //LOGICAL_MAXIMUM (1)
0x95, 0x05,   //REPORT_COUNT (5)
0x75, 0x01,   //REPORT_SIZE (1)
0x05, 0x08,   //USAGE_PAGE (LEDs)
0x19, 0x01,   //USAGE_MINIMUM (Num Lock)
0x29, 0x05,   //USAGE_MAXIMUM (Kana)
0x91, 0x02,   //OUTPUT (Data,Var,Abs)
0x95, 0x01,   //REPORT_COUNT (1)
0x75, 0x03,   //REPORT_SIZE (3)
0x91, 0x03,   //OUTPUT (Cnst,Var,Abs)
0xc0,    // END_COLLECTION
  }
  ; /* Joystick_ReportDescriptor */

楼主:
继续补充:网上有一份介绍USB协议的文档http://www.usb.org/developers/devclass_docs/HID1_11.pdf,其中附录B表明BIOS下的HID键盘不需要ReportDescriptor,而是有其特定的格式,通常从设备描述符中的
0x03,         /*bInterfaceClass: HID*/
0x01,         /*bInterfaceSubClass : 1=BOOT, 0=no boot*/
0x01,//0x02         /*nInterfaceProtocol : 0=none, 1=keyboard, 2=mouse*/
字段即可识别为是否支持引导(即BIOS或DOS下)的HID设备,但是之上贴出的ReportDescriptor与引导格式已经是完成相匹配的,不明白官方例程的JoyStickMouse在BIOS下可以正常识别,为什么修改成HID键盘就识别不了了呢?难道是还需要修改某个地方,例程中的Set Protocol函数,看了一下,也没搞明白具体逻辑关系。
仿真读取bDeviceState的值,在BIOS中一直停留在SUSPENDED状态。
香主应该对UDB协议比较熟悉吧,还望能指点迷津!!!

网友A:
你这个问题已经不是USB协议的问题,是你这个BIOS如何实现的问题。在USB协议的框架下,不同BIOS的实现方式不尽相同。

你最好找个USB分析仪,看看你的枚举过程在哪里出问题了,应该可以很快找到方案。

楼主:
首先感谢香主的回答。
USB分析仪,没用过,代价太高,暂时不用,呵呵
问题确实是出在枚举过程,可是鼠标可以,键盘不行,纳闷中。。。
试了几台其它品牌的机器都不行,个人认为STM32的官方例程改成的键盘应该是不支持BIOS识别的。
自己再想想办法吧,实在不行决定转发到EC去模拟了,绕过USB这条路。

网友B(2012-04-16):
回复 楼主:

我也在用STM32做个键盘,用JoyStick改的,但发现,PC待机后,不能用STM32恢复PC啊,一般的键盘都可以的,楼主做到了吗?求解释

网友C:
记得bios下usb设备只能是几种,而且只能是基本的键盘鼠标设备。
检查一下枚举类型和描述符吧。

网友D:
可以的,具体如何做可以看hid协议中boot protocol相关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