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请教一个Cosmic for STM8的问题

楼主(2011-07-18):
请教一个Cosmic for STM8的问题

各位DX:
      我用STVD+COSMIC的C编译软件开发STM8L.我发现即便是选择了最小代码的优化,我程序里没用到,只是写在文件里的部分也会被编译.象keil 里面可以用remove unused来指定不编译这些部分.Cosmic里面呢?我怎么也找不到这方面的说明.我用了ST的库,里面大部分代码没用到的都要占空间,弄得现在没写多东西就超容量了.

楼主:
各位DX:
      我用STVD+COSMIC的C编译软件开发STM8L.我发现即便是选择了最小代码的优化,我程序里没用到,只是写在文件里的部分也会被编译.象keil 里面可以用remove unused来指定不编译这些部分.Cosmic里面呢?我怎么也找不到这方面的说明.我用了ST的库,里面大部分代码没用到的都要占空间,弄得现在没写多东西就超容量了.

楼主:
:Q
难道Cosmic没有这方面的设置,很基础的功能啊!~~~~~

网友A:
把出错提示复制过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