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主频快慢 问题

楼主(2011-07-18):
pic18f4520
__CONFIG(1,  HSPLL );//晶振10m*4

用定时器中断 发脉冲  定时器值固定

在硬件不同板子上 运行
脉冲频率  快慢 相差很大 几K以上

两块板子晶振 对调 也还是一样 有快慢

定时器中断程序 初始化程序 多一样

找不到原因

求助 个位大虾!!!

网友A:
如果硬件没有问题,那自然就是软件问题,检查软件中是否什么东西堵塞脉冲的发出。

楼主:
谢谢yewuyi回复
脉冲是控制步进电机的
如果有堵塞 定时器溢出 电机会堵转
但 实际没有 这个现象  就是电机转速 很慢

网友A:
谢谢yewuyi回复
脉冲是控制步进电机的
如果有堵塞 定时器溢出 电机会堵转
但 实际没有 这个现象  就是电机转速 很慢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软件中是否有堵塞,而不是马达堵转!

看回答不仔细,打PP十下

楼主:
软件中是否有堵塞?
用定时器中断发脉冲,那主程序应该不会堵塞吧。
定时器中断 里 就给IO 高低电平。

而且两个板子程序 定时器中断程序 初始化程序 多一样

又做了次固定值为40535 接近400HZ 实验
快的那板子发 20秒得脉冲数
慢的那个板子 要用25秒完成

相差很多

楼主:
__CONFIG(1,  HSPLL );//晶振12m*4
把晶振换成12M
固定值为40535 接近400HZ 实验
快的那板子发 20秒得脉冲数
慢的那个板子 也要用20秒
怀疑硬件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为什么 把晶振换成 40M*4
结果400HZ 实验
也用了19秒
说明实际频率 也在40M左右
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