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打开三菱PLC的软件

楼主(2011-07-18):
请问高手们,现在有一台机器,用的是三菱PLC,弱弱的问一下,用什么软件可以看到里面的PLC,请高手推荐一下软件

网友A:
gx developer。
三菱的PLC编程软件,不过还要一个编程线。。。。。
连上后可以试试上传程序(如果没加密的话)
看是什么PLC?直接读plc上的字呀

楼主:
想读出机器上三菱PLC内的梯形图

网友B:
GX Developer8.??不但能打开三菱plc,还能监控运行及调试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