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OS管导通的问题

楼主:
前段时间做延时开关,电路很简单,由于以前没怎么用过MOS管,但也出了不少问题,但最后成功了。在此过程中碰到一个问题,想向大家请教一下。在此过程中,我用了两种不同的PMOS管来做电子开关。
(1)用PMOS管IRF5305S。用比较器LM393来控制PMS的导通,LM393采用正负5V电源供电。开始的时候经过PMOS管后到达负载端的电压满足要求,但是电流到一定程度后就不行了,后来通过向别人请教说是PMOS的导通时间太长,就把比较器加了正反馈,改成了迟滞比较器,电流的问题解决了。系统工作正常。
(2)后来又在网上申请了IRLML6401,该MOS的导通压降只要5V就可以。因此就将LM393的供电电压改成了+5V单电源供电,比较器仍然加正反馈构成迟滞比较器,但是此时系统不能正常工作,负载端的电压正常,电流仍然到达一定的值后就不再升高。后来将比较器的正反馈去掉,改成普通的比较器,电路反而工作正常了。
看了一下IRLML6401的导通延迟和上升时间都比IRF5305S稍微大几ns。现在就很纳闷为什么一个比较器要加正反馈,一个不加?请大家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2011-07-18):
上图看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正5V单独供电,采用IRLML6401

这个是正负5V供电,采用TRF5305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