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室外机的零线和地线接错了或者接一起会咋样?

楼主(2011-07-18):
(无正文)

网友A:
有漏电开关会跳闸,如果地线阻抗过高会降低工作电压,对启动不利,这时会有风险,但最大的问题是安全。

网友B:
1、外壳带电。
2、漏保跳闸。

楼主:
室外机经常会淋雨  要地线和零线接一起 设备会带电 是不是容易造成短路损坏

网友C:
这里要分开说明,空调室外机的零线和地线接错,如果电源的插座地线没有接大地,则室外机不能工作,漏电保护开关能不能动作,取决于室外机的火线与外壳间泄漏电流大小,有泄漏电流且达到漏保动作值则漏保跳开,若无漏保不动作;如果插座地线接了大地,一开机漏保就会跳开;若地线和零线接一起,设备不一定会损坏,但对人体有危险,至于漏保是不是会动作不确定。

网友D:
呵呵
漏电开关会跳的
空调外壳很可能会带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