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312A Y877A的IC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1-07-18):
我只知道是背光驱动,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型号,在网上查也查不到.
电源电压在4.0V时.1脚与6脚接220UH电感(正常工作时有4.0V),2脚接GND地.3脚我测了一下可能是输出电压调整,因为在调节背光亮度的时候这支脚的电压在变化,mV极的变化.用示波器测了下,是一个可变的方波吧,4脚是什么不太清楚.可能是输出电压开关之类(估计的,测得有2.5V左右).5脚输出电压的.正常时有16V-26V.还有就是这是一个GPS上背光用的。
下面是这个芯片的照片.

电路我看了一下.很像下面这个图:

楼主:
有人知道顶一合.

楼主:
j是用在GPS上有背光驱动IC.就是型号不知道.

楼主:
还是没有人知道 .

网友A:
请看下图,是不是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点像,但是你这个也没有型号?

楼主:
是不是这种封装的IC管脚排列是一样的哟?

楼主:
如果有人有一个IC请知一声哈.

网友B:
高输出电压PWM控制内置Schottky的DC-DC升压变换器

● 产品概述:

TX5122系列是采用Bipolar技术实现的微型,高效率,PWM控制的DC-DC升压变换器,1.5MHz的工作频率可以使得外接电感和负载电容都选择参数小的器件,颗有效节省线路板面积。同时内置了Schottky二极管。该芯片可以用作恒流源驱动白光LED,也可以作为升压C-DC。内置OVP保护。

● 产品特点:

输入电压:2.5V~6V                                   输出电压:最高20V

PWM控制方式                                           振荡器频率:1.5MHz

OVP电压:16V                                            效率:90%

驱动电流:20mA(典型值)

● 适用场合:                ● 兼容型号:

MP4  PDA  数码相机                AP3019

移动电话

● 封装形式                  SOT23-6

和这个芯片的功能有些类似,TX5122是国产的,我以前在这家公司呆过,如果您需要样品的话,把你的联系方式给我,我可以让他们给你发样品。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很像.但是你发的这个TX5122输出电压好像没我这个大.我测得输出有26V之多.可能不是,能不能搞到原装的.查都查不到.

楼主:
刚又找到一个IC,不知道是不是这个G5121TB 或G5126TB可以驱到5~8LED

楼主:
刚查过了.又不是,但应该可以替换.

网友B:
12# xujin22011512 这个芯片是恒流的,理论上只要你串的灯越多,电压也就越高,但灯串多了,灯的亮度,以及芯片效率都会改变;TX5122的输出电压最大20V,是因为OVP内置保护了;你可以按照这种类型的芯片去找贸易商,问问他们,看他们有没有这样的芯片。

网友B:
你看下HT7937,这个芯片的输出电压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http://www.holtek.com/chinese/products/analog_5.htm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了再看.太感谢了.

楼主:
看来HT7937是可以差不多了.

楼主:
这人气不行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