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spartan-6 selectio iserdes/oserdes请教

楼主(2011-07-18):
各位兄弟,我在做cameralink逻辑功能仿真时,遇到一个问题感觉比较奇怪,请帮忙分析一下,cameralink 发送接收模块均用ise13.1自带的selectio ip产生;仿真环境为ISIM。假如发送数据为0x6060606,在发送时钟占空比为3/7时接收到的数据为0x0606606(如图1),占空比为4/7时接收到的数据是0x6060060(如图2)。另外在看分析selectio产生的接收模块代码中有一句
        assign DATA_IN_TO_DEVICE[slice_count*sys_w+:sys_w] =
          iserdes_q[num_serial_bits-slice_count-1];
其中slice_count*sys_w+:sys_w的sys_w+如何理解

网友A:
没用过Verilog, 实在搞不明白。。。
不过这个应该一直调整的。应该有一个字节是指示他的。

网友B:
没仔细看图
但是你要注意STROBE信号,这个标志着字节的起始位
这个应该有个模块自动调整的,原理是对Clock进行采样,你的占空比不是50:50的话,可能造成采样错误

楼主:
谢谢dan_xb的回复,有关发送时钟占空比的问题,我参考cameralink spec上列出的器件ds90cr287时序占空比好像都是4:7的(如图);而参考了xilinx xapp1064例程里用串化器产生的发送时钟占空比为3:7。

楼主:
问题找到了,由接收模块的参考时钟硬起的,我用ise自带的ip产生时钟用了默认设置,默认为dcm,手动改成pll后ok了,还是看资料不够细啊

网友A:
嗯。楼上的,解决问题的快乐很快乐吧:)

网友B:
呵呵,祝贺祝贺

网友C:
:P牛,大家目前都用什么做功能验证呢:
VIP, VMM, OVM, UVM 或是自己的简单的testbench啊? 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