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RM对大功率电流控制

楼主(2011-07-18):
24V 电压对一个加热片加热  功率在20W左右  现在的控制是直接用一个 pin控制一个MOS管来开关  这样的话就不能对功率进行调节   如果要对功率进行调节 要怎样设计?  不用pwm方式。谢谢 在线等

网友A:
要进行控制最好还是用PWM方式,否则需要使用线性电压调节方式,效率会比较差,而且需要DA转换。

楼主:
chunyang  你好   因为板上PWM控制 电机  怕有干扰就不想用   线性电压调节方式能具体点吗

网友A:
干扰可以抑制,用PWM最佳,线性控制法就是用IO去控制一个可调稳压电源,IO需要的是DA输出才行,成本高效率差。

楼主:
恩 24V是直接接的外接电源  干扰抑制从哪些方面下手

网友A:
MCU部份用隔离型二次稳压,PWM输出用光耦隔离即可,注意设计的话,隔离甚至可以不要,关键看系统内是否存在微小线性信号,没有的话就不用隔离。

楼主:
会不会影响 24V电压对电机的驱动  小弟初次入手 有详细的电路图之类吗 谢谢

网友B:
你的PWM不是去控制加热片的吗?

怎么又和电机拉上关系了?

这个设计显然考虑PWM方式了,PWM才多高的频率?这么点干扰怕什么?振荡电路的频率比这高多了都不怕,这点怕啥?

楼主:
24V同时直接控制电机和加热片

楼主:
图片不能插入啊 我这里画了一个图纸 想请帮忙看看

网友C:
老叶,他应该是还有一个电机,怕电机干扰PWM?

楼主:
这是前面不加控制的图纸  可以直接在TC端加脉冲 和在陶瓷片前面加LC整流吗

网友A:
无需什么整流,用三极管或MOS管做开关切换即可,楼主提供的电路太过复杂,用两个管子就可以了,接成共射极开关电路即可。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mos管源极出来后不要接任何整流直接加到 陶瓷片上吗?

MCU部份用隔离型二次稳压,PWM输出用光耦隔离即可,

楼主:
另外上面说的影响电机是指  担心24V电源在这个里面进行不听开关  会影响它对电机的驱动

网友B:
老叶,他应该是还有一个电机,怕电机干扰PWM?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这样,马达主要干扰的是电源,只要重点处理好电源即可。

网友D:
1)PWM频率设置低一些。
2)MOS管G极加合适的电阻降低导通上升沿。
这样PWM产生的干扰就会小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