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比较闲

楼主(2011-07-18):
(无正文)

楼主:
不能贴大点的图啊,电阻电容中间的接MCU的REST,测的就是REST

网友A:
如果电路没接错,那么波形不对,注意测试方法。

网友B:
复位波形明显不对。。

网友C:
示波器不会用

网友C:
50ns啥意思?
一格50ns?

楼主:
不好意思,

网友D:
上电时候的干扰。二极管等效为结电容。

网友C:
7楼的图 貌似挺正常的

网友E:
没发现二极管的必要性

网友F:
我也碰到这样的情,特别是上电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