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坏了 抽空将123JJ电路图稍改版面 并求解惑

楼主(2011-07-18):
空调坏了,浑身冒汗,坐不住,于是抽空将123JJ原理图打开,晕乎乎啊,于是动手将排版改动了一下,并发现几个疑问。。。

网友A:
电路图找了半天,终于发现了:dizzy:

网友B:
回答huangqi412大虾的一些疑问,从左至右,从上至下,依次解答,欢迎“痣”之士,一起加入群殴~~~

问题一:
电机测速
使用光电对管
发光管串联
输出弱上拉
答:总结正确,赞一个。

问题二:
需要连接到两
个外中断
答:总结正确,赞一个。

问题三:
不是必须模块
答:总结正确,该模块是辅助模块,少了他,只能做到忐忑车的水平,想调整到稳定状态,难度增加N倍。

问题四:
不知道大轮子
和小轮子的比
待查证
答:转速比 1:48 。

----------------------------------------------------------------------------

问题五:
电机驱动 每个电机通过3根线驱动
EN控制速度 HL控制转向 并可短接
电机刹车
答:总结基本正确,补充说明一下,是依靠MA,MB(或MC,MD)两根线一个置H,一个置L控制转向,同时置L电机刹车。

----------------------------------------------------------------------------

问题六:
电机压差测量
答:总结正确,赞一个。

问题七:
运放输入是否对?
答:不对吗? 欢迎探讨。

问题八:
待细看
检测堵转
答:总结正确,补充说明一下,另一个功能是电机压差测量。

问题九:
检测电池电压
答:??? 不知如何检测,欢迎探讨。

问题十:
不是必须模块
答:总结正确,该模块是辅助模块,少了他,只能做到忐忑车的水平,想调整到稳定状态,难度增加N倍。

----------------------------------------------------------------------------

问题十一:
短路帽决定MCU电压
答:总结正确,决定MCU用+5V还是+3.3V供电。

问题十二:
固定的资源:
RX TX
INT0 PWM MA MB MC MD
AN0 AN1 AN6 AN7
可选资源:T0 INT2/AN2 AN3
                  AN4 AN5
答:总结正确,赞一个。

问题十三:
资源分配:
RXD TXD  下载
和调试
MA MB MC MD PWM INT0
电机驱动
INT1 INT2 电机测速
答:总结正确,赞一个。

问题十四:
T0没分配?
答:总结基本正确,T0作普通IO口备用。

问题十五:
AN1 AN2陀螺仪 但只用AN1
答:总结正确,初级阶段只用AN1, 玩高级阶段两者都要用。

问题十六:
AN0 AN3 AN4 AN5加速度 但只用1路
答:总结正确,初级阶段只用1路, 玩高级阶段要用到2路或更多。

问题十七:
AN6 AN7电机电压
答:总结正确,赞一个。

问题十八:
AN2和INT2已经冲突了
不过AN2并
不用
答:总结正确,两者只能选用其一。

----------------------------------------------------------------------------

待续。。。

楼主:
谢谢123JJ回复,

123JJ,俺的疑问在这里(PDF右下角)

已知问题:
1 电源二极管
2 陀螺仪 加速度计最好能跟运放脱离 比如0402封装0欧连接 实际堆锡连接。
3 P12看不懂
4 P1_7 P1_6看不懂
5 考虑检测12V,比如电池供电时候
6 轮子转速比未知
7AN0 INT1没引出给外部单片机
8 引出部分感觉有点乱

网友C:
标题谠,哥以为你要修空调呢

网友B:
谢谢123JJ回复,

123JJ,俺的疑问在这里(PDF右下角)

已知问题:
1 电源二极管
2 陀螺仪 加速度计最好能跟运放脱离 比如0402封装0欧连接 实际堆锡连接。
3 P12看不懂
4 P1_7 P1_6看不懂
5 考虑检测12V,比如电池供电时候
6 轮子转速比未知
7AN0 INT1没引出给外部单片机
8 引出部分感觉有点乱...
引用 楼主:

答1:二极管对电源的保护电路,常规有两种,反向并联和正向串联。
老外喜欢用二极管反向并联保护电路,而中国人喜欢用二极管正向串联保护电路。
个人认为,两种保护电路各有千秋,反向并联保护电路比较适合低电压大电流,而正向串联保护电路比较适合高电压小电流。
反向并联二极管保护电路特点:
正常使用时无功率损耗,电源反接时引起短路,电源电流过载保护或烧断保险丝。
正向串联二极管保护电路特点:
正常使用时有功率损耗,工作电流越大损耗越大,特别在低电压工作时,会产生灾难性问题,如用3V电源供电,串个二极管压降0.7V,  将使CPU无法可靠工作,在高电压小电流时,对电路的影响不大。

答2:陀螺仪 加速度计在设计布板时,本身就和运放脱离,可通过接插件连接,但为了做实验方便,在没瓣断PCB板之前,有选择性的连接了几个数据线。你也可以割断连线,用杜邦插头线跳接,方便做实验。

答3:根据匠人的要求增加的补充板,板上装有4个微调电位器,可通过杜邦插头线跳接到P8上面暂时不用的A/D输入口上。满足像匠人这样的盆友,喜欢多搞几个微调电位器,自由调节参数的用户,不喜欢这样使用的盆友,可不接。

答4:备用A/D输入口,原图接电机电压反馈检测,匠人接那4个扩充的微调电位器,你可根据自己的爱好自己发挥。

答5:原图没考虑检测12V,因为按照设计考虑,用9V供电和用12V供电,并不影响小车整机性能,电源电压检测不是必须的,给省略OUT了。

答6:减速比 1:48

答7:这两根口线是非常关键的输入线,本机考虑专用,故未引出,如想改用其他CPU做实验,建议将原CPU插座改为插针,这样,用杜邦插头线就能很方便将所有引脚全部引出,自由发挥。

答8:没办法,设计时不是考虑一机专用,而是考虑一机通用,要做好几个实验,有些接线只能依靠杜邦插头线来连接了。

网友D:
还有一个问题:4脚ENC3 的圆点(一般代表第1脚,以书写“U”的顺序排列)与PCB的1脚不一致,
实物的圆点代表4脚。非1脚。

网友B:
还有一个问题:4脚ENC3 的圆点(一般代表第1脚,以书写“U”的顺序排列)与PCB的1脚不一致,
实物的圆点代表4脚。非1脚。
引用 网友D:

请不要拍脑袋想当然,不是所有的产品都标圆点为第一脚,更何况ENC03上根本不标圆点,那个圆形的图案是村田公司的注册商标,ENC03产品以文字左下方为第一脚,建议盆友们去参看ENC03数据手册上的标准产品标注法。

网友D:
请不要拍脑袋想当然,不是所有的产品都标圆点为第一脚,更何况ENC03上根本不标圆点,那个圆形的图案是村田公司的注册商标,ENC03产品以文字左下方为第一脚,建议盆友们去参看ENC03数据手册上的标准产品标注法。 ...
引用 网友B:

ENC03,由于标记在反面,很容易混淆,

上电发热,知道错了,

最后对匠人的图再次确认错了

汗一个

楼主:
第七个,将那个20P的排针加两根,引上去不就行了么。

网友B:
第七个,将那个20P的排针加两根,引上去不就行了么。
引用 楼主:

这点子不错,下一版改进~~~ :victory:

楼主:
123JJ留步,  俺模电丢完了,能否帮分析一下陀螺仪的那个运放电路。

网友E:
有问题,说明开动了。
好事

另:运放电路,不是本项目的重点。如果模拟电路环节比较薄弱,可以跳过这部分。不必深究,你只需要知道放大倍数即可。——至于怎么知道放大倍数,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测量。

楼主:
开动是开动了,回家得做饭,再洗澡啥的,最多到10点就得停手,每天最多半个小时可用,估计还早得很,漫漫调试路。
那个51单片机有点诡异,顿时没好感了,打算换单片机,手头只有AVR M8和STM32101  M8是以前学单片机买的,STM32是123MM送的,还没用过,要临时学串口+AD+PWM+定时器,2个封装都不好搞定,先看看再决定。

网友F:
我也要换MCU,怎么给堆上去是个问题。
另外问下123jj,电机测速的方向问题?一个编码器可是搞不定的哦~
如果配合电机的正反驱动信号,也不好处理吧,期间换向总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楼主:
小狼换啥?

楼主:
昨天晚上看了那个谁传上来的1.4M的参考工程,简洁,实在简洁,太TMD简洁了啊。。。硬件简洁,软件更简洁.
那个工程用的AVR,5V供电,10位AD,硬件PWM,传感器陀螺仪和单轴加速度计都是2.5V零点,陀螺仪25MV/°秒,加速度计1200MV/G,  处理周期10MS,     2.5V刚好AD的一半位置,25MV真是够大,都有5个AD数了,1200也比现在的800大了50%,神马电路处理都不用,直接传感器进AD了。
AD转单轴加速度,转换成电压,反三角函数到角度, AD转角速度,转换成电压,转换到角速度,  将角速度和角度代入卡尔曼函数,结合光电编码器外中断数据,算出对应PWM给电机,就算完了。简洁到作者直接在中断处理MS级程序把主函数空着。
倒,虾米问题都不用考虑。传感器零点漂移,传感器分辨率,传感器放大,滤波,AD后软件滤波,全都省了。

网友F:
小狼换啥?
引用 楼主:

可以换成MEGA64,MEGA8也有,不过俺没有座子。

网友B:
123JJ留步,  俺模电丢完了,能否帮分析一下陀螺仪的那个运放电路。
引用 楼主:

可先按照匠人的方法,先不管运放电路,如果模拟电路环节比较薄弱,可以跳过这部分。不必深究,你只需要知道放大倍数即可。——至于怎么知道放大倍数,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测量。

网友B:
我也要换MCU,怎么给堆上去是个问题。
另外问下123jj,电机测速的方向问题?一个编码器可是搞不定的哦~
如果配合电机的正反驱动信号,也不好处理吧,期间换向总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
引用 网友F:

编码器检测是单路的,无法判向,可借用于电机电压反馈测量来判向。

网友B:
昨天晚上看了那个谁传上来的1.4M的参考工程,简洁,实在简洁,太TMD简洁了啊。。。硬件简洁,软件更简洁.
那个工程用的AVR,5V供电,10位AD,硬件PWM,传感器陀螺仪和单轴加速度计都是2.5V零点,陀螺仪25MV/°秒,加速度计1200MV/G, 处理周期10MS, 2.5V刚好AD的一半位置,25MV真是够大,都有5个AD数了,1200也比现在的800大了50%,神马电路处理都不用,直接传感器进AD了。
AD转单轴加速度,转换成电压,反三角函数到角度, AD转角速度,转换成电压,转换到角速度, 将角速度和角度代入卡尔曼函数,结合光电编码器外中断数据,算出对应PWM给电机,就算完了。简洁到作者直接在中断处理MS级程序把主函数空着。
倒,虾米问题都不用考虑。传感器零点漂移,传感器分辨率,传感器放大,滤波,AD后软件滤波,全都省了。 ...
引用 楼主:

中国人搞的东东,普遍喜欢硬件偷工减料到极限,很多不该省的也省了,以至那个性能啊,稳定性啊,什么的都是神马浮云。

楼主:
我还琢磨这他这么直接,滤波神马的都不用考虑。不过既然人家都有完整工程,肯定是能站起来了。
今天中午不睡觉测试了一下那个运放,VREF不变,运放输入采用单片机DA送出的信号,信号为1.3V+一个峰峰值大致在0.65V左右正弦波。观察当然是用示波器了。 开始用40HZ,发现根本没法通过运放,看来是那个2N2电容起作用。后修改程序将频率降到0.2HZ,这下终于有信号了,
运放正端:单片机充当信号发生器模拟陀螺仪大约0.95--1.65V(好像是,记不太清具体数值),测试
运放负端:测试
运放输出:测试
推测运放公式是 (Vin-Vx)*Y=Vo
取运放正端,运放输出各若干组数据,用2个列方程计算,其他的验证。 VX约等于1.35,刚好是VREF,Y约等于12,跟匠人说的11近似。 代入数据验证,超过零点的电压正确,小于零点的电压根本不正确。
回过头来讲波形,运放正端信号正常,是我输入的正弦波,运放负端下面被截止,截止点刚好大致在零点电压,波形只剩下上半周期,按道理运放输入两端电压应该相等啊,负端都这样了,输出端显然毫无疑问的下面被截止,波形惨不忍睹,看不明白,从波形就感性发现下面一节根本不能验算。看不明白了。。。想问问匠人这是否对?

算我怕了运放了,不整这个放大了,既然人家能如此简洁,要不咱也试试得了,手头有飞思卡尔单片机是12位AD,推测那个陀螺仪和加速度计可能都输出能力太差,打算各加一个跟随电路增大阻抗后挂个滤波电容直接AD采,咱12位AD,匠人算10位AD,匠人放大了11倍,匠人的分辨率大约是我的2.75倍,待推测到底需要多高分辨率。

23# 123jj

楼主:
暂时停止,8月中旬以后正式挂个单片机上去开始弄。

网友:
没找到三轴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