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ads8558

楼主(2011-07-18):
我用ads8558做A/D采样,MCU用的是F2812,我用电池(1.52V)做源,采进的数据有30多个字的跳变,这是否正常?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建议你将输入短接,再接到1.52V源上,测试输出的变化情况。

楼主:
谢谢二楼。对地(模拟地)短路了,而且还加了小点容(0.033u),还是有30左右的跳变,是不是ads8558器件就是这样。

网友A:
ADS8558 是12bit的SAR结构的ADC。
我理解的你的30左右的跳变应该是±15LSB的变化范围,实际的无噪声位只有8位。
但是ADS8558的ENOB为12位,无噪声位12-2.7=9.3位。
目前应该还是受到了其他的影响。
可以把你的原理图贴上来看看,从供电,参考看看。

网友B:
谢谢楼上各位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