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驱动12864液晶屏问题 有图为证

楼主(2011-07-18):
最近用STM32做一个液晶显示屏,但显示的汉字上有很多黑色竖条纹,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谁能帮看看。

楼主:
就是哪个字体上有竖笔,那个竖线就会一竖到底,不知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硬件没有错的话 估计是程序问题吧

网友B:
这样看图片哪能看出问题,怎么感觉是屏的问题呢

网友C:
程序的问题,楼主程序贴出了看看

网友D:
以前碰到过类似问题,
是从51上移植一个St7920的SPI驱动12864程序到STM32上,
后来是这样解决的:
1.严格按手册的时序,把STM32的IO口速度降到最低
2.在主程序开始时,先循环一段时间,等外设充分上电复位了,再执行液晶初始化程序

楼主:
在初始化前加延时行吗?

网友E:
6楼大侠的方法可行

楼主:
好像硬件上也有问题,我在试试把,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F:
如果硬件没有错误的话,一般都是时序不匹配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