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对于这个开关量检测的疑问

楼主:
为什么要加这个三极管,不可以直接从2K电阻下取,逻辑也是一样的

网友A(2011-07-18):
确实奇怪,R54为2k欧,而三极管集电极负载为10k欧。

楼主:
恩,请高手来解答

网友B:
如果R54取掉,VCE近似等于VCC,三极管处于截止状态,回路背断开,2501的信号还能过来吗?
不成熟的一点看法,请指教

网友C:
如果不加三极管,在R45下能取到低电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