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输出现象奇怪

楼主(2011-07-18):
最近开发一产品,可控硅输出有些奇怪,可控硅实际负载是3KW,现象是:
1、当可控硅输出接一个45W灯泡,灯泡能根据输出变暗变亮,是按照程序设定输出,这个输出对。
2、当可控硅输出接一3KW加热丝时,可控硅没有丝毫输出,一点功率都没有,觉得这很奇怪。
   用可控硅用了好多年,遇见这种现象还头一次,不知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请大家分析分析了,谢谢。

网友A:
确定你的可控硅电流足够大(可以过15A电流)?没坏掉?

网友A:
还有加热丝加热有个延时的,我估计你可控硅没有坏掉,但是你调压变化太快,达不到加热的程度

网友B:
晕,这种事业有啊,头一次听过。哈哈。长见识了我
开关电源

楼主:
那个可控硅是BTA40,最大电流40A,在加热丝前面串了电流表,电流表没有丝毫电流

网友C:
我认为是你的负载重,有电流负反馈把输出压制住了,你45W灯泡基本上没有电流。所以有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