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转换效率如何测量?

楼主(2011-07-18):
请教一下大家如何测量移动电源的转换效率?
有什么仪器没?

网友A:
DC-DC电源转换效率测量比较简单,用普通万用表即可。
加上负载,测量输入电压和输入电流得输入功率,再测量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得输出功率,二者之比即转换效率。

网友B:
用万用表这样测试估计要打点折的,比较万用表测试电流 有内阻分压的,虽然这部分损耗不多,

网友C:
直接测电压电流 然后算出功率就可以了  建议用好点的表 福禄克或者安捷伦的

网友D:
这个书上都有写的,花点时间看看书嘛哎。24V开关电源

网友E:
回复 网友B:

——方法  正确的话,万用表的损耗也可以基本排除的:
输入侧电压表方电流表后面,输出侧电压变放电流表前面即可。

楼主:
我明白用万用表测,但是我把万用表电流档接进去电路工作是不太正常了,也许是内阻大了...
我是想在批量生产时有什么仪器测试方法也简单的又快速点的.

网友E:
输入侧电流表要接滤波电容前面,输出侧电流表电流变要饭滤波电容后面,即永远保证电容是紧挨着IC的,
明白了吗?

网友A:
7楼:
“我是想在批量生产时有什么仪器测试方法也简单的又快速点的”
首帖就应该说清楚。

可以使用功率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