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的芯片兼容华邦的么?

楼主(2011-07-18):
我们原来的老产品用的华邦的W78E052B,现在买不到了,改用新唐的W78E052DDG,但是工作不正常

网友A:
问问技术支持吧

网友B:
什么现象?描述一下

楼主:
表面的想象就是串口通信不上

网友C:
没道理,都是传统51。新版一般可以兼容老版

网友D:
新唐就是华邦的啊, 只是换了个名号,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自己找资料比较下。
是不是两片IC的引脚封装不一样

楼主:
车间的人好像没把程序写进去,我重新写了一下就OK了。不兼容,没道理嘛!!

网友E:
必须兼容啊:lol

网友F:
因為 52D 已經預燒 ISP Code 在 LDROM, 所以當 MCU 啟動時,會先從 LDROM 啟動,判斷是否要做在線更新,若不需要,才會跳到APROM(您的FW)執行,請嘗試用燒錄器將整個FW(APROM+LDROM)清除,重新燒入您的FW試看看吧!

网友G:
原来是没写程序

网友H:
车间的人好像没把程序写进去,我重新写了一下就OK了。不兼容,没道理嘛!!
引用 楼主:

晕倒!

网友I:
必须兼容

网友F(2011-08-30):
W78E052DDG 已經預燒 boot code 在 LDROM, 所以啟動時會從 LDROM 開始,你可以將 boot code 抹除掉,再重新燒錄您的 FW 試看看。

网友J:
都是高手呀!

网友K:
管教兼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