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请路过:A/D中的ENOB到底什么意思?

楼主(2011-07-18):
a/d, ADC, dc, AD
现在要选ADC,看A/D中经常会有ENOB就是真实有效位数,会损失几位,是不是最低的几位(甚至是小数点的),是不是最低几位无效了?那小数点位怎么理解?

网友A:
我也不明白。

网友B:
ENOB = ln(FSR/RMS noise)/ln2.
Noise-Free Bits = ln(FSR/peack-to-peak Noise)/ln2.
//////
FSR就是输入信号满量程。=Vrev/GAIN. 基准电压除以放大倍数。
比如Vref=5V, rms noise = 420nV,gain=1就可以得到ENOB = 23.5, Noise-Free Bits = 21.4.
Noise-Free Bit参数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