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

楼主(2011-07-18):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只要是GIO就可以,软件模拟SPI

网友B:
关键是你软件模拟SPI时序的正确性

网友C:
软件模拟SPI是很容易的。

网友D:
你不会是想接到晶振、电压和地管脚上吧,“任意”这个词说的,呵呵

网友E:
软件模拟SPI很累.太占资源了.

网友C:
模拟SPI很简单,哪里会太占资源,除非你的程序写的很差劲。

网友E:
单跑个SPI是没什么问题.
模拟SPI这段时间.其他实时性没法保证

网友F:
可以把SPI读AD过程放在主循环里,它读的时候不至于被中断/定时器打断了。

有些SPI接口的FLASH芯片,时钟速度高达66M,估计这时候用软件模拟很难实现高速存取,而FLASH确实很慢,提高速度显得十分重要。

楼主:
我的AD 和DA都是SPI总线的,那我各用3个普通IO脚模拟SPI行吗?

网友D:
我的AD 和DA都是SPI总线的,那我各用3个普通IO脚模拟SPI行吗?

SPI不支持多设备通信吧,标准SPI应该是4线的,SS、SCK、MISO、MOSI,三线方式通信时将MISO和MOSI线与。要跟多个SPI设备通信,需要不同的IO口做使能SS(类似片选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