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I转换电路,输入0-3V输出4-20mA,提前感谢各位高手了!

楼主(2011-07-18):
[求助]VI转换电路,输入0-3V输出4-20mA,提前感谢各位高手了!

网友A:
这类电路网上可以搜到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0-3V出来4-20mA不太方便。
我的办法比较麻烦,0-3V用AD采集,单片机pwm+rc+rc输出0.8V-4V或1-5V输出,然后接xtr111(三线制)。
2线制的话用xtr115/116。具体电路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