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STM32 DMA2 中断

楼主(2011-07-18):
我现在用STM32F107  的UART4 DMA功能 ,发现不能进入 中断,不知道为什么,DMA1 中断没问题

楼主:
看来用DMA2功能的人不多呀,我怀疑是中断空间的问题,因为, DMA2_Channel3_IRQChannel  DMA2_Channel4_5_IRQChannel,是最后两个中断, 指针指不到这?谁有方面的经验,头疼了好几天 了。

网友A:
单步调试,看看初始化时,相关的寄存器的初始化是否正确(GPIO、串口、NVIC)。如果完全正确,全速运行,向串口4发送数据,如果没有进入DMA中断,看看接受数据的数组是否已经填充接受到的数据。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的配置和DMA1是一样的,UART4原来都是用发送接收都是用中断来做的,已经调通了,在实际应用中,发现全部用中断会影响系统别的部分响应时间,所以现在想配置成UART4 发送和接收都用DMA, 现在实际测试,发送数据发送出去了,完成后没有进入中断,有点想不明白,接收就没有测试。这两天忙别的事,有空还得再梳理梳理,现在又回去中断模式下去了。

网友(2013-04-06):
我也是相同的问题,DMA2中断进不去啊

网友B:
不是很了解   需要顶一个   希望有高手能指点一下   帮楼主顶一个

网友C(2013-08-18):
107的DMA2没用过,用DMA1没问题;我现在使用207的DMA2发送数据,类似这样的问题,没有用中断,不过发现状态位不起作用,发送完全了没有触发状态位发生改变,不知道是不是跟你们出于同个原因,可能是状态寄存器问题,状态位没有发生改变,导致中断没有触发....?.

网友D:
STM32F103VET6是大容量的吧,是不是也支持DMA2,DMA2也没搞过,同求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