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升压+线性稳压,LC滤波应该放哪里?

楼主(2011-07-18):
用开关电源把2.5v升压到5.5v,然后用线性稳压,那么pi型滤波还有必要加吗?应该加在线性稳压电路前面还是后面?
下面的这个图纸,如果不加线性稳压,输出纹波5mv,电压用万用表测一直是4.965v,但是后面电路AD的输出结果随着电池电压的降低而降低,百思不得其解,所以才决定在线性稳压的.

网友A:
这要看你的具体电路,要加,加在线性稳压电路之前,如果开关电源设计合理的话是不需要加的。

楼主:
我把图纸贴在一楼吧.这个电路如果不加线性稳压,后面AD的测量值随着电池电压降低而降低,纹波5mv.但是用万用表测,电源输出电压一直是4.965v

网友A:
纹波要用示波器看,想取得更好效果,输入电压要再提高些,同时注意布板。

楼主:
回复 网友A:
1.纹波是用示波器看的(20Mhz)
2.电池升压应用,不是降压应用,而且最低设计输入电压2.0v(实际根据手册1.0v都可以)

网友A:
指的是LDO的输入电压,5V输出的话,5.5V输入太低了,最好提高到6V对降低纹波参数有利。

楼主:
不知道输入电压的变化导致占空比的变化,纹波出现少量的改变而影响到测量结果?

网友B:
加了未必就行,不加未必就不行,行不行最终要看平衡总体的能力。:D,很绕口吧,但可是至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提供点思路嘛,你这么说了等于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