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正负反馈如何判断

楼主(2011-07-18):
请教一下正负反馈如何判断呢?需要先判断是串联反馈还是并联反馈吗?谢谢了!

网友A:
判断正负反馈是根据信号的相位来进行的,同相为正,反相为负。

网友B:
正--》增
负--》减

基础是输入信号,反馈导致输入增幅则为正,导致减负则为负反馈

网友C:
反馈就是拿输出信号又加回到输入的地方。正负就是,这个反馈信号带来的影响。怎么判断很简单,你就让输入信号变化,假设变大,结果输出的信号回来后,居然让他变小了,这就是负反馈了,否则就是正。一句话,能让信号越来越小,就是负,让信号越来越大,就是正。

网友D:
瞬时极性法,先自己假设一点为正,再根据实际电路判断反馈电路,如果为正即为正反馈,为负即为负反馈。假设为负同理。

楼主:
请问瞬时极性法假定的信号是电压还是电流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信号的相位?电压还是电流呢?

网友E:
肯定是电压啊.

网友F:
你就假设输入的电压为正,通过反馈回来的电压使不输入变大或变小就判断!

楼主:
回复 网友F:
噢,这样的啊。我们书上写的方法是先判断是串联反馈还是并联反馈,如果是串联反馈的话就假定一个电压信号,通过反馈回来的信号判断是正反馈还是负反馈。并联则用电流信号判断。。
我不知道极性判断方法要不要先这样判断不,还是只用电压信号就ok?